[笔记本电脑]
华硕Y483L无显 已解决

楼主(2019-09-01):
机器:华硕Y483L

版号:X455LD 2.1

故障:无显示

故障现象:触发无显示,电流档0.59-0.61不动!

维修历程:待机电流0.048-0.052-0.055 -0.054-0.058-0.060循环跳变,但能触发到0.59-0.61电流稳定不掉电,按开关键可以关机,关机后电流又进入0.048-0.052-0.055 -0.054-0.058-0.60循环跳动,无明显发热的地方,直接刷了个BIOS,故障依旧,迅维饶了一圈,有的说这款机器RTC电路容易问题,有的说板载内存有问题,检测RTC晶振波形漂亮,主板电池电压3.3V也是正常,排除,板载内存直接将R2108电阻移到R2107 1脚DIMM_SEL0 2脚接+3VSUS置高,屏蔽后故障依旧!在待机情况下首先测得+3VSUS电压跳变,再又测得内存PL8301电感+1.5Vsus跳变,打PL8301电感阻值明显偏低,翘起电感PL8301测量1脚P_1.35V_PHASE_30阻值正常,2脚+1.35Vsus阻值偏低,拆下PU8300-UP1565P内存供电芯片,2脚端阻值恢复正常,更换内存供电芯片,上电测试,待机电流稳定不跳了,触发开关,电流逐步上升,亮机搞定!

X455LD_2.1.fz

bios

网友:
这款机器内存供电出问题的多

网友:
这机器问题倒是不少

网友:
内存供电上管击穿,烧内存倒是修过不少,你这内存供电控制芯片坏,板载内存还能安好的真是好运气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