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466 开机不显

楼主(2019-09-01):
客户送来说 开机风扇能转  指示灯能亮  但是屏幕不显示插上电源    电流0.01   可触发   触发后电流停留在1.2左右
报价后拆机
测量各路电压均正常
拔掉主板电池
放电后通电自动触发
掉电3次后
电流一样稳定在1.2左右
一样的风扇狂转

于是按照我的一贯原则
准备先刷个BIOS 试试
无意中注意到  电源指示灯  三黄一白的闪
查了下
说是日期时间不对?
我量了下主板电池 0.45V
明显没电了
于是换个电池上去
通电自动触发
掉电3次后
不自动触发
停留在待机状态    待机电流0.01
这时候按开机键
亮机了...................
没啥技术含量
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    主板电池没电还能引起不亮机的
下次你们遇到这个机器可以试试

网友A:
这个问题遇到几次了 dell时常不显我都先拔个cm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遇到几次了 dell时常不显我都先拔个cmos

问题这个拔掉电池也不亮机的
非要换了个电池   都自动重启了好几次才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这个拔掉电池也不亮机的
非要换了个电池   都自动重启了好几次才亮机

这就不大清楚了 可能这款需要cmos在里面吧

网友:
这个有时候大意了,这问题都修的头大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是惠普的机器

网友:
戴尔7560碰见过       电池接触不好导致不开机

网友:
基本操作的东西就请不要大惊小怪的了 这样真的好吗

网友:
就是啊,有的机子不用电池能开机,有的则不能开机,一点也不奇怪呀。

网友(2022-06-14):
捡钱啊,电池没电不亮机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