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M-F PLUS 开机掉电

楼主(2019-09-01):
  有片B85M-F PLUS V1.0 主板 IO    NCT5535D-A 故障开机就掉电 在次触发还是风扇转下就掉.. 主板各大供电正常, P_VRMPWRGD 正常
但是在加电瞬间 S_PWROK 没有电压 拆掉OR 930 33欧电阻 IO 41脚 0_PWROK_R 有3.3V 但是测量 41脚对地阻值 不正常 才22欧
拆掉IO 41脚恢复正常...但是换了一个正常IO 焊接上41 脚还是阻值 22欧.. S_PWROK阻值正常500多.挑开41脚 焊盘对地866 而IO 41对地阻值 还是22欧...是IO 坏了..但我换个NCT5355D-2 正常在板IO 还是不行..还是掉电开机..41脚阻值还是 20多欧..是不是这两个IO不通用...还是其它问题....

网友:
拍个图的时间都没有,让我们跟着你的思路走,怎么能看出问题

网友:
上面的图片点位图.. 不知道本论坛怎么直接上传图片.另外故障板IO NCT5535D-A 我用NCT5355D-2 代换的..是这两种IO不能直接代换吗

网友:
这个板子.还有个问题..就是每次触 发掉电后..不能自动在触发..还是在次点开机针触发...

网友:
桥坏的很多

网友:
也是这个现象

网友A:
不是有12  5v电压检测,可以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12  5v电压检测,可以查一下。

IO 12V 5v  上面的50脚 51脚 12V 5V 检测脚电压正常 1.2左右...没问题

网友:
而且断开OR 930 电阻 一端连接 IO 41 脚O_POROK 另一端 连接南桥 还有USB 开启D:\阿里旺旺图片20190902231255.jpg

网友:
只要是把OR930焊接主板上..这个S_PWROK 连接到南桥..就立码掉电..还的点开关针现次触发...再掉...https://imgchr.com/i/niOc60

网友:
确定鉴定完毕...修了3个晚上...确定是SB 不良....废了.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