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500G硬盘换磁头

楼主(2019-09-01):
本人刚学开盘换磁头。一个500G西数硬盘敲头。型号是WD5000AAKX-08ERMA0,家族是Tahxlvr   买了一个备件盘,换上去以后磁头拨动五六下就停转了。试了几次以后,我又把磁头换回原盘。结果原盘也不能自检识别不到了。请问各位师傅这是什么原因?后来我又找了一个盘换上去也是一样的。难道是我换的时候把磁头弄坏了?还是因为客户的盘片有问题把磁头搞坏了。

网友:
没人回,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是不是我换磁头的时候没有取电路板的原因。

网友:
磁头已经坏了

网友A:
这个要多练,还有磁头匹配吧
,不能光是硬盘型号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多练,还有磁头匹配吧
,不能光是硬盘型号一样吧

磁头匹配了,家族也对,仔细看了一下盘片中间有一个一公分都不到的小划痕。

网友B:
第一次开盘?至少需要拆10个好盘练手,估计你换头后读取时划伤了。热交换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开盘?至少需要拆10个好盘练手,估计你换头后读取时划伤了。热交换试试吧

第一次,说的在理

网友C:
可能是操作时,把头弄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操作时,把头弄坏了吧

接连换了三四个磁头,都是从好盘上拆下来的

网友:
好磁头已经坏了。不停的换,不停的坏

网友:
有可能是换磁头的方法不对。

网友(2019-10-09):
这行当入门门槛成本高。为什么硬盘公司不把磁头拿来出售?或把盘片单独出售,让玩家自己装硬盘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