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焊接问题

楼主(2019-09-01):
主板在BGA返修台上焊接芯片时候有啪的一声 但主板拿下来能使用,这样对主板会有影响吗?

网友A:
下来先测测你焊接的芯片的阻值 正常就通电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来先测测你焊接的芯片的阻值 正常就通电试试

阻值正常 能开机使用 但是会不会造成暗伤暂时察觉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阻值正常 能开机使用 但是会不会造成暗伤暂时察觉不到?

测试正常 一般没事

网友C:
听到声响,我碰到的都是芯片爆了。你的情况很特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到声响,我碰到的都是芯片爆了。你的情况很特殊啊

芯片焊接时 有 啪 的一声 有很大可能是爆了 但也有的也能开机使用

网友D:
可能是旁边的小电容炸了,我还修过进水联想本,机器修亮了装机器的时候发现桥上的晶体少了一大块,但是还能正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旁边的小电容炸了,我还修过进水联想本,机器修亮了装机器的时候发现桥上的晶体少了一大块,但是还能 ...

旁边没有小电容 都是完好的。

网友:
看下芯片附近有没有电解电容或者坦电容,有的炸了还是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