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装屏开机打电流

楼主(2019-09-01):
进水机,不装屏开机电流正常,装屏 开机就大电流,灯控发烫,换了灯控还是一样,有大神知道哪里的问题吗
进水

网友:
查屏幕开启和屏供电相关电容,有无短路

网友:
说明装上屏 屏供电输出就短路了 重点查供电 打对地阻值

网友:
量一下阻值应该很容易找出 基本就是供电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