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 T430s 无背光 暗屏

楼主(2019-09-01):
用得好好的开机突然暗屏了。
网上多是说保险,从F1到F25查了个遍都是通的。
屏是友达B140RW02 V1, https://www.docin.com/p-115637054.html,

然后量LVDS插座J5,38、39脚VLED供电电压为0, 36脚LED_EN开启电压为0。
没有图纸不好修,看了T420s和T440s的图纸,VLED应该是VCC3M经过Q22驱动变成的VCC3P,但是VCC3P的开启信号VCC3P_DRV为0。。
没找到VCC3P_DRV来自哪里,看420s和440s,来自think engine BD4176KVT这样的芯片,但是我在t430s上没找到。。

现在没有头绪了,大神给点意见?
能不能直接从vcc3m飞线到vcc3p和led_en算了。。那样是不是没法在外接显示器的情况下关闭背光了。。

网友A:
直接短接过去 。主供电是前提。还要看看 开启和调节是不是有问题。。。还要注意LID 霍尔是不是有问题 但是的休眠暗屏?

网友:
LID信号查了没 我之前修的这个本本暗屏都是保险问题

网友:
屏上充电指示灯有亮吗?如没有就是蓝牙供电短路烧保险。排除保险就应是屏线有问题。

网友:
是通病吗

网友:
论坛上应该有类似的维修案例    背光不亮就是几个条件 亮度调节  背光开启  电源  地   满足了条件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短接过去 。主供电是前提。还要看看 开启和调节是不是有问题。。。还要注意LID 霍尔是不是有问题 但是 ...

嗯, 准备还是先不要这么暴力,先查下LID和霍尔。
这款的霍尔在摄像头那块小板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准备还是先不要这么暴力,先查下LID和霍尔。
这款的霍尔在摄像头那块小板子上?

这个就不知道了。。。没注意过这个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