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 Matebook HZ-W19 换WIFI芯片 改驱动配置 软硬结合修复

楼主(2019-09-01):
型号:华为 Matebook HZ-W19
故障:不能上网 不认WIFI  板载WIFI芯片  类似平板和手机
现象:设备管理器无网络设备  TYPE-C接口USB网卡正常

更换系统 故障依旧,排除软件问题.
--------------------------------------------------------------------------------------
查此机   无图 无点位
拆机 观PCB板面 WIFI芯片周边等 均无异常
量芯片周边电容均无短路  电感均有电压产生
初步判断芯片本身坏,订料更换 芯片型号:BCM4356XKUBG  玻璃薄片

-----------------------------------------------------------------------------------------
芯片换好后 发现WIFI驱动就是装不上  但蓝牙变正常了  二合一的芯片
说明芯片的其本VCC CLK RST等正常的  问题只在其中的WIFI模块部分
查芯片DATASHEET 找相关引脚 但都在BGA下面 无点位 外部也找不到相关测试点或连线  只好放弃
------------------------------------------------------------------------------------------

查网卡硬件ID VEN_14E4  DEV_4354  符合芯片型号 BCM4356
尝试各种通用驱动均都不能安装
有种再更换芯片的想法了,但一想到蓝牙正常的,就打住了。
----------------------------------------------------------------------------------------------

重新安装官网驱动  发现总是一闪而过  无任何提示
逆向安装 提示无适应驱动文件
官网驱动  还不能适应 这应该是不正常的

-------------------------------------------------------------------------------------
芯片型号符合驱动文件   分析驱动包安装文件信息
查文件链接无对应网卡的ID
DEV_4354

更改对应的4356链接ID如下图

再次安装
提示文件的哈希值不在指定的目录

禁止强制驱动程序签名”

重启后安装一次成功
----------------------------------------------------------------------------

总结:硬软结合,缺一不可。

网友:
高,实在是高。。 驱动 ID不对 搞不上

网友A:
看了半懂。。是否有点像以前的网卡没有写地址类似的问题呢?

网友:
华为的没修过 像小米这类的本本也快修到了  但是没图纸 很难搞

网友:
第一次看到修华维本的。没资料确实头痛。看来要加紧学习软件了,不然修了也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懂。。是否有点像以前的网卡没有写地址类似的问题呢?

是驱动安装文件指引链接里 没有 对应的新芯片硬件ID字串

芯片批次不一样,ID不同是正常的

驱动文件未更新导致没有包含所适应的芯片

小BUG而已。

网友:
难点是后面的驱动问题     加分支持

网友:
这种值得学习

网友:
驱动 ID都是类似的吧

网友:
牛逼    换的不是原型号吗        同型号都会这么麻烦啊

网友:
厉害了,真的学习了,原来硬件id可以改匹配的

网友:
笔记本维修貌似搞得越来越复杂了……

网友(2019-12-22):
逆向安装 提示无适应驱动文件。逆向安装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后面的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