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ASUS FL8000U 不充电原因说明

楼主(2019-09-01):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今天一个朋友的
笔记本
(华硕FL8000U) 更换固态后部分螺丝没上,不充电。拆下螺丝查主板电池感觉都问题。请终发现这两个螺丝影响充电,请各位同学们注意。
笔记本

网友:
BAT_IN# 这个信号 很多华硕本本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华硕如果有这样的设计的,相对同一主板总是有不一样的标记的。而且只出现在内置电池的机子。

网友:
说真的,。我现在真的怕这些华硕笔记本。。上次有个同行拿个笔记本也是要我帮他装固态硬盘。。结果装上去电池不能用。。当时就猫汗。。还好他有保修。。结果拿到服务站说那固定电池的螺丝上错了,,要短一点点的。。

网友:
实践出真理,很多东西都是实践得出来的。

网友:
这个本子还有这个病啊?

网友:
感觉薄的笔记本容易螺丝不匹配导致不充电

网友:
螺丝还不能是黑色的,黑色的导电能力差,外面有一层氧化层。必需用表面是金属色的。电路板才会导通。

网友:
多谢 下次会注意的

网友:
又多了一个经验,谢谢点赞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要注意这个机型了

网友:
华硕的好多机器都是这样,这个节点是电池的负极,不装螺丝负极悬空,电池没形成回路不会放电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华硕是有这信号的以前修了一台华硕才发现这问题的

网友:
感谢楼主。今天也遇到了,怎么也充不了电,换了电池也一样,于是就看到了楼主的贴子,装上那颗螺丝就可以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