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ASUS华硕H81M-D PLUS开机每次出现F1 显示NEW CPU installed

楼主(2019-09-01):
进BIOS里面设置时间是可以保存的,但是进去里面修改bios系统设置就保存不了的,重启还是一样的比如把F1关闭(系统默认是开启的),就是保存重启了还是提示按F1。BIOS刷过,官网下载了最新的升级过,还是不行。在论坛搜索说是H_SKTOCC#这信号的问题。处理方法看图: ,没拆电容和上拉电阻时,H_SKTOCC#是2.7V左右,这样处理后没有提示了,也能保存BIOS了,大神们帮忙看看这样处理合理不

网友A:
虽然问题解决了 但是你要理解SKTOCC#这个信号是做什么的

网友:
这个没改过,以前也有这种情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问题解决了 但是你要理解SKTOCC#这个信号是做什么的

是检查cpu是不是装,是吗?

网友B:
可能是cpu到io断线了。

网友:
不清楚,我以前不触发也是这样定死了的,还好。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cpu到io断线了。

不是断线,就是那条线有元件损坏,就这两种原因吧,两个月前我遇到过一个华硕H61板子也是这样

网友:
不是断线,就是那条线有元件损坏,就这两种原因吧。经念。

网友:
没改过,以前也有这种情况吗

网友:
这个信号是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