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华硕ASUS H81M-D PLUS触发掉电,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9-09-01):
故障:触发掉电,风扇装一下就停,可以再次触发,不自动触发。先刷BIOS,还是不行,CPU的P_VCORE_EN_10有电压。论坛搜索都是说EN没有电压,再搜索看到一个大神说温控。于是按部就班,拆掉SQ20就行了。

网友:
你的方法我也是这样维修的

网友A:
这个比较简单 华硕技嘉都会有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非常多啊,风扇转一下就停,然后在转再停,反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简单 华硕技嘉都会有的问题

谢谢老大提示,多谢指教

网友:
大神还能讲细点吗

网友:
故障的根源找到了吗?是哪一个元件引起的呢?

网友:
楼主故障的根源找到了是哪一个元件引起的

网友:
现在这故障很多了啊,以前都不怎么见有人发帖。

网友:
这个有用,以前不知道都是直接换主板了,浪费呀

网友:
华硕技嘉主板设置保护线路太多了。保护比较齐全,但是也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意思就是温控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这个主板三极管容易坏。。。。。

网友:
B75的开机是正常的,睡眠后就和楼主描述的一样,风扇转一下,停,再转一下,停,让后再转,喇叭滴,然后进系统

网友:
学习了,受教了!!!谢谢了!!!

网友:
是保护本身坏了吗

网友:
学习了!谢谢师傅的文章

网友:
厉害了,就是收不起钱

网友:
受教努力学习啊!

网友:
这个是一个经验,记一下,我这也有一片华硕的H81大板,不定时掉电,有知能不能套用这个方法呢

网友:
上次没修好,原来这个问题

网友:
呵呵技术真好

网友:
学了一招,我有个华硕B75放电就可以,改好BIOS就不行了,一会儿也试试

网友:
技嘉的就是直接拆掉。。。。。。。。。。。。。。。。

网友:
转一下就掉电,很多问题与温控有关

网友:
台式机都是换,很少修  基本几分钟不行就不搞了

网友:
没事还是得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