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进水iphone 6 不联机 不显示 有充电电流 有正常跳变

楼主(2019-09-02):
进水iphone 6 不联机 不显示 有充电电流 有正常跳变
全主板只有显示座 触摸座 相机座那一圈有进水腐蚀痕迹 刷刷洗洗 开机电流正常跳变到1a 以上 并没有一个电流反复    不显示也并不联机  接充电看充电电流有900毫安 正常的 尾插排也换过 一样   想先修显示好了 座子腐蚀严重 并且一个点掉了 飞好线重新更换了个座子 有颗电容也短路重新换了一个 显示电源也换了一个  测显示座子二极体正常 接屏测量正负5.7伏 1.8v 复位1.8v 都有   还是不显示 不联机

网友:
已经修好显示 就可以正常联机了

网友A:
已经修好显示 就可以正常联机了? 显示影响联机?能否说下修的哪里?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修好显示 就可以正常联机了? 显示影响联机?能否说下修的哪里?学习下

这台是mipi  我有碰过几台 别的不显示 也不联机 修好显示就可以联机  没有动u2 尾插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