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8O

楼主(2019-09-02):
故障描述无待机
插上电源无反应,第一步检测电源口,目测电源口看不出来, 然后检测保隔电路无电压
回头找电源口结果用手碰了几下地线掉了,到此问题找到了

网友A:
你这是水贴啊  电源口旁边黑色的是什么

网友:
焊接电源口线烫的吗

网友:
一上电就知道问题所在了

网友:
深刻的学习了哈哈

网友:
这是没有分了吗

网友:
你怎么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水贴啊  电源口旁边黑色的是什么

那个是螺丝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