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笔记本维修电源选什么牌

楼主(2019-09-02):
各位大神,笔记本维修电源选什么牌子的好,淘宝上的杂牌能买吗? #求助#

网友:
自用这个 还不错
推荐下 迅维商城有售

网友:
买个中等的最好是品牌的不建议买杂牌的

网友:
我都坏了两台了,现在换成四百多点的,不 是变压器的,用的是开关管,感觉比变压器的稳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