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81M-P32L,U盘无法正常识别,鼠标键盘正常使用

楼主(2019-09-02):
求助,V星ms-7846 rev:1.1,能正常开关机,使用u盘时,只能识别到一会儿,就识别不到了。键盘鼠标能正常使用。刷过BIOS。该从什么信号下手,求大佬指点。IO是NCT6779D。

网友:
我碰到一个PS2 BIOS都正常,进系统都不行了。

BIOS刷过。

这个PS2接口周围连排组都没有,都小电阻上拉的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靠近桥位置的2.5v固态电容底部鼓包,一直没注意看到。更换后,就可以了。

网友:
供电不足 这样的事情少

网友:
应当是那种假的固态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