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Plus WIFI断线导致进系统卡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9-09-02):
客户送修一台7P,在输入密码后会卡住,等很久才进主页面,有遇到7及以上的机型不扣指纹或者前摄像头排线导致不进系统的,更换过外配还是一样。

7P代音频故障也会出现卡机,经过测试发现WIFI偶尔会有打不开的情况,可能是WIFI故障使系统卡顿,决定先从WIFI 入手。

7P WIFI拆解还是有一定的风险,背面CPU很近,先预热把边胶除去,选择大风口的风枪快速的取下,选择从左侧入刀。由于更换新的WIFI需要拆硬盘解绑可以趁主板还有温度同时拆出硬盘。

待清理好主板先测试WIFI底脚阻值,如果阻值正常则解绑硬盘更换新的WIFI模块即可,这台机子测阻值发现WIFI左上17脚无阻值。

根据图纸查得是和电源上面一颗小电阻相连的,测试电阻上有阻值的,WIFI脚位没有阻值说明板层有断线,从电阻上飞线到WIFI底脚,飞好后用绿油固化,避免线头脱落。

装上WIFI 硬盘进行试机,没有出现系统卡,WIFI功能正常。

若遇到类似系统卡,WIFI时而打不开,可以先选择拆出WIFI测试阻值,主板断线飞线即可,若原机WIFI没有损坏进行重装即可,开始可以不拆出硬盘。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iphone7卡顿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26998-1.html
  iphone7wifi打不开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9186-1.html

网友A:
那你这吧硬盘也一起拆除了,是多干工作了呀  ,修机真心的累,修不显示了就要赔钱呀我的乖乖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吧硬盘也一起拆除了,是多干工作了呀  ,修机真心的累,修不显示了就要赔钱呀我的乖乖

兄弟 6s之後的機型換wifi要解綁硬盤的 沒辦法不拆

网友B:
还没确认wifi好坏就把硬盘也干掉了,这只有一种可能,水平极高,修机跟玩似的···········不愧是版主·················

网友:
手工了得!说干就干,有时候会节省大量时间,有时候也会走弯路,建议新手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来,大神随便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确认wifi好坏就把硬盘也干掉了,这只有一种可能,水平极高,修机跟玩似的···········不愧是版主·················

是我也是换一个无线模块,免得拆装费事,硬盘只要拆下装就没有风险,无线模块位置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