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GTX650显卡花屏和跑3D显示驱动停止响应的故障

楼主(2019-09-02):
这个显卡可以正常显示有时候进桌面的时候进系统,只有不运行游戏和3D程序,还是比较正常,但是只要一运行运行就黑屏,然后桌面右下角显示N卡驱动停止响应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进系统后花屏的现象:

分析这两个问题与那些有关系,显存 GPU BIOS 供电 这些有问题都会导致,那我就一个个排除,先弄简单把所以电压都测试一遍:

DDC5V 5.2V 正常

GPU_VDD  1.0V正常

DDR_VDD 1.7V 有些偏高 正常显存供电电压启动的时候这个显卡是1.45V进系统后1.55V 跑3D的时候1.6V

然后再测试PCI_VDD 1.1V其实这个电压正常情况是1.05V的,为什么有1.2V呢,因为这个电路的供电就是由显存供电提供的,因为显存电压现在偏高导致这里的
的电压也偏高的,所以我先修显存供电这里自然正常了。
该显存供电电路是用的UP1529Q:

然后直接换芯片吧:

芯片换好后测试一下电压发现现在正常了,开机电压1.45V 进系统后1.55,跑3D电压是1.6V现在基本上正常了。

然后跑了一下甜甜圈玩半个小时基本上正常问题解决:

网友A:
  现在你是论坛显卡板块的主力   也就是你更新最频繁了   这样的 我都直接卖芯片了  从来没想过 这个电压会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你是论坛显卡板块的主力   也就是你更新最频繁了   这样的 我都直接卖芯片了  从来没想过 这个电压会 ...

您说的也是,不过现在芯片也可以卖几十块钱,修好了也就是几十到百把块钱最多,虽然不挣钱修好还有给大家分享一下,也不错一举两得何乐不为,加上现在修显卡太少了,只要对大家有用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也是,不过现在芯片也可以卖几十块钱,修好了也就是几十到百把块钱最多,虽然不挣钱修好还有给大家 ...

你是哪里的 ??  手里有不少的坏卡   可以的话发过去你给修修   还有一堆 技嘉b75   p7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哪里的 ??  手里有不少的坏卡   可以的话发过去你给修修   还有一堆 技嘉b75   p75

湖南常德的老铁,很多显卡么,大概有多少。

网友:
楼主辛苦了,跟楼主学习了不少知识。

网友:
谢谢分享。只不过这650确实老的很。

网友:
楼主发帖辛苦了,目前论坛显卡维修经验是不多。感谢大神分享!

网友:
显卡好像没有什么图纸

网友:
看你的显卡维修贴是一种享受,不知可有同感的?

网友C:
这些测试点你怎么知道在哪里的啊

网友:
请问楼主维修显卡那个座子在哪买的

网友D:
PCI_VDD 1.1V其实这个电压正常情况是1.05V的。。。。请问pci_vdd通常在哪,怎么找到这个测试点?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这样的贴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PCI_VDD 1.1V其实这个电压正常情况是1.05V的。。。。请问pci_vdd通常在哪,怎么找到这个测试点?

找没有电感的供电芯片旁,一般是LDO,从显存供电的1.5V过来的,不需要电感(也就是输入1.5V,降压输出为1.05V的意思)

一般在GPU核心旁边,不会离的太远。早期显卡大多数这么设计,新的显卡、高端显卡没接触过,多年不修机器了

如果是NB的,更容易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湖南常德的老铁,很多显卡么,大概有多少。

我是山东烟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测试点你怎么知道在哪里的啊

修多了你就知道了!要不断的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