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presario CQ42 通电不显示循环断电

楼主(2019-09-02):
HP compaq presario CQ42 通电不显示循环断电

今日接到一台笔记本,HP compaq presario CQ42 通电不显示循环断电,此为ATI独立显卡,初步判断主板GPU问题。
以下是检修过程:
1. 取下电池测试,重插内存故障依旧
2. 看电流在1.5A时断电,拔下内存大写灯闪2次,证明CPU复位bios及基本电压应该没问题,
3. 1.5A应该是BIOS开机自检到显卡时过不去,由于会断电,还是量测了各组电压都没有异常
4. ATI GPU 这种老本经常会由于长期散热不良导致GPU内部分层。所以需要对GPU加热回焊,一般会好。
5. 热风枪245-290-330-350-380-310度对GPU阶段加热约 1分钟
6. 上电测试开机显示正常。对散热器清灰处理后装机
7. 进系统测试各功能正常,放置开关机10次正常。
8. 因用户准备换新机所以此为临时维修方案,可能半个月,1个月,半年后还会出现相同问题。用户接受,维修完毕!

附上板号:DA0AX1MB6H1  REV.H

网友:
楼主没有BGA吗?

网友:
一般我用不到BGA拔焊机,买了个示波器都很少用,浪费

网友A:
恭喜楼主,请教这样的曲线怎么得知的?

5. 热风枪245-290-330-350-380-310度对GPU阶段加热约 1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请教这样的曲线怎么得知的?

5. 热风枪245-290-330-350-380-310度对GPU阶段加热约 1分钟

经验吧,我一般这样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