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触摸ID无法激活

楼主(2019-09-02):
哪位大师能够告诉一下   无法在此iPhone上激活触控ID,是哪里的问题,还有点花屏。

网友A:
这个得一个个检查了,先看看主板上的触控电路有不有问题,还有就是屏上的铁片连接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一个个检查了,先看看主板上的触控电路有不有问题,还有就是屏上的铁片连接线有没有问题

维修资料中的黑触摸芯片是不是图纸中的u2402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资料中的黑触摸芯片是不是图纸中的u2402呢?

U2402这个是触摸IC,U1503这个是指纹升压IC

网友(2019-11-03):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0574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