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请问师傅们分区工具里的盘付不对没有C盘怎么解决

楼主(2019-09-02):
分区工具里的盘付不对
C盘

网友:
不用管,装好系统就好了

网友:
更改盘符啊

网友:
可以自己指派

网友:
可以指定啊

网友:
装好之后启动不了,一直出现正在启动

网友:
用安装版系统装。。。。。。。有些机器用GHOST不中

网友(2019-10-09):
安装好系统,进到系统就是c盘了。pe里有个盘符理顺

网友:
只要别装错盘就可以,,系统做完后就自动排好盘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