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师傅们现在苹果x不能扩容了吗?刷到60报错53

楼主(2019-09-02):
师傅问下现在苹果x不能扩容了吗,爱思写到  60报错53是啥原因,装原硬盘可以开机。。。

网友A:
你就只有一个硬盘吗?换个看看啊

网友B:
这不是明显的服务器问题或者网络问题吗?用手机热点刷,再不行明天再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只有一个硬盘吗?换个看看啊

换了几个都一样刷到53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明显的服务器问题或者网络问题吗?用手机热点刷,再不行明天再刷

刷了几天了

把别人的搞坏了要赔人家一个板子。刷了几天了还是不行啊,和原装线有关系吗,用的品胜的线

网友:
我这有三台机器没拆没修,刷机就是60 错误53。

网友C:
这几天网络问题、这几天网络问题、这几天网络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几天网络问题、这几天网络问题、这几天网络问题

我每天都要刷几个,就没有发现网络问题。,都是很快就好了。

网友D:
已经一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一周了

哈哈都一样,看网上有人说要用原装线才能刷的过去不知真假

网友:
昨天还扩容个x、一切正常!

网友:
用91手机助手刷,不用谢谢

网友:
用原装线,手机开热点,挂VPN刷

网友:
换dns 8.8.8.8

网友:
硬盘为问题吧  取下来在放测试架上看一下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Itunes刷试试,有时爱思就是抽风

网友(2019-10-04):
硬盘问题,精诚测试架已经有方案了,年份不同的硬盘会报错,要用仪器修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