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77 自动上电 自动断电后不能触发

楼主(2019-09-02):
修一块技嘉Z77,图纸还看不太懂,特来求助各位大神,刚开始情况是插电源自动上电,但几秒后自动断电且不能触发,短接3VDUAL_PCH到开关针之间的R472   8.2K电阻可以开机,感觉是电阻坏了,短接电阻前 开关针有0.67V电压,短接开机过一次后,变成了0v,不知道是不是把电阻烧坏了还是跟它相连的电容烧坏了,我认为的原理是待机时开关针3.3V,短路开关针 拉低3VDUAL_PCH电压,信号传给IO,IO在发出PSON给电源,跳变后开关针应该变回3.3,但是这板子开关针没电压了,只能拿镊子短接电阻开机,不知道是否IO把开关针电压拉低了还是什么原因呢,此主板还有一个位置有坏件,是ATX 5VSB相连的一个ESD防静电元件发霉了,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请大神解惑修理思路

网友:
拆掉了ESD管子,仍是自动上电诊断卡跑到72 断电 然后开关针依然0V 不能触发

网友:
开关针接的这个电阻和电容作用是什么?降低电流吗?是不是可以确定是这个电阻或者电容坏了呢

网友A:
C127 C190两个电容中一个坏了,但是没有完全导通,拉低了PWRSW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127 C190两个电容中一个坏了,但是没有完全导通,拉低了PWRSW的电压。

这个472电阻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472电阻不会有问题吧?

开关针阻抗只有5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C127 C190两个电容中一个坏了,但是没有完全导通,拉低了PWRSW的电压。

拆掉电容才能试出来吗? 不拆能不能测出哪个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127 C190两个电容中一个坏了,但是没有完全导通,拉低了PWRSW的电压。

主板上 C127是空的

网友:
电容漏电吧?

网友:
拆掉了ESD管子那就看上拉电阻,我觉得这个是IO 坏了,因为这个是拉低了PWRBT才导致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