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77P D3 CPU风扇转速慢电压低故障

楼主(2019-09-02):
另一块技嘉Z77,修理了12V检测  去掉分压电阻,IO 126与127脚相连,可以开机,问题是开机时CPU风扇会停一下,然后再转,但转速只有950转左右,经查看测量发现CPU FAN 2针脚电压只有5V左右,此脚相连Q114场管,场管2脚电压12.03V正常,1脚11V左右感觉也正常(和SYS FAN对比过)只有3脚输出低,如果不插内存卡机电压只有1V多 风扇不转。正常应该12V 风扇才能满速,我的风扇是3针的,4针的没试过行不行, 这个场管还连个电容EC39不知有没问题,想请教大神判断问题所在,我直接买件换上。谢谢各位了,祝您们阖家欢乐

网友A:
技嘉的主板风扇本来转的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的主板风扇本来转的慢

不是  场管出来的电压太低了   风扇转不起来

网友:
论坛没人了吗   冷冷清清

网友B:
本来就是正常的呀,温度高了它自动就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是正常的呀,温度高了它自动就快了。

no   电压少了一半   拆了电容没变化  打算换场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是正常的呀,温度高了它自动就快了。

70度也是950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是正常的呀,温度高了它自动就快了。

同样的场管   系统风扇就没问题

网友:
论坛都没大神了吗  没有懂的吗

网友:
你这不是温控的吗?拿火鸡考下试试

网友:
实在不行去掉q114换4针风扇控速啊

网友:
另外,要测量q1141管脚的波形,看看占空比对不对。

网友C:
场管2脚图纸上是与CPU FAN 2针脚直连的,怎么会出现两种不同电压,有点怪异。

网友D:
风扇二脚 电压低  上面没有什么东西    看图纸 按你描述的 q114 pnp场管 应该没问题才对 重点看EC39电容  先拆除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扇二脚 电压低  上面没有什么东西    看图纸 按你描述的 q114 pnp场管 应该没问题才对 重点看EC39电容  先拆除看看

电容拆了一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场管2脚图纸上是与CPU FAN 2针脚直连的,怎么会出现两种不同电压,有点怪异。

R348是没有的  断开的    sys fan相同部位场管 电压是正常的 风扇转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扇二脚 电压低  上面没有什么东西    看图纸 按你描述的 q114 pnp场管 应该没问题才对 重点看EC39电容  先拆除看看

场管输入电压都没问题  就是输出低

网友E:
风扇都不会修,搞个毛

网友:
应该是R750电阻坏了,导致运放3脚输入电压3.28V,运放输出电压太高 所以场管1脚也电压高导致2脚输出低,场管电压正常是1脚电压变低使2脚电压变高,2脚电压连接分压电阻反馈给运放3脚,风扇变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场管2脚图纸上是与CPU FAN 2针脚直连的,怎么会出现两种不同电压,有点怪异。

2脚还连接分压电阻到运放3脚 ,运放3脚输入电压高表示风扇电压是高,运放3脚输入电压低表示风扇电压低,结果现在应该是坏了一个电阻导致5v的输入电压经过电阻到运放3脚还是3v,正常应该是11v到分压电阻后 变成3v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风扇都不会修,搞个毛
揍你一巴掌

网友:
你用三根线的电扇试下,四根线的带控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