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电容好坏?

楼主(2019-09-03):
小白请教各位大神,电容如何测量好坏?主板上的电容必须要拆下来测量吗?

网友A:
不短路就行,要确定容量多少确实是要把电容拆下用电容表测试

网友:
一般容量在1UF以下的电容器用R*20K挡检测,1~100UF的电容器用R*2K挡检测,容量大于100UF的电容器用R*200挡或二极管挡检测:
如果万用表的显示值从000开始逐渐增加,最后显示1:表明电容器正常
如果万用表显示一个固定阻值,则说明电容器有漏电故障
如果万用表始终显示000:则说明电容器内部短路
如果始终显示1:则可能是电容器内剖极间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短路就行,要确定容量多少确实是要把电容拆下用电容表测试

大神请教下,很多主板上的0402电容容量只有0.1UF。用外用表在主板上测量时阻值只有10-20,而且是固定阻值。请问可以判断该电容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请教下,很多主板上的0402电容容量只有0.1UF。用外用表在主板上测量时阻值只有10-20,而且是固定阻值 ...

没坏,这是电路阻值,不是电容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