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大家,50V2.2UF可以使用50v10uf代换吗

楼主(2019-09-03):
电源变压器旁边的,知道的来说说呢
使用
电源

网友:
绝对的没问题。思路是正确的、

网友:
有的地方的不能代换的,我记不得是那个位置上的了换过一回,本来是12偏低,换后不启动了,偶尔风扇转下停,换回后可以启动

网友:
在电源里一般可以,有的地方的不能代换的

网友:
电解电容大小一些是没有关系的,一般都是滤波作用,再说电解电容本来就允许误差就大得出奇,你想都不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