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110 C+主板

楼主(2019-09-03):
接到一位老客户送过来的昂达H110 C+主板,说是CPU风扇转下就停了,经测试确实是这样的。首先把内存条拔下来擦了下,安装好后通电OK,开机正常,没多想就把电脑交给了客户说是内存条接触不良造成的。可是过了三个小时,客户过来说又不行了,找开测试确实如此,换内存条也不行,经过换IO芯片、刷BIOS、测试电压、复位信号都正常,到此维修进入了死胡同。可是在维修期间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换IO芯片后正常开机一两次,亮机后放到那里不到十分钟又出现了CPU风扇转下就停,按下开关键也是转下就停,测量CPU供电的12V也没有短路,ATX电源主板的插座针也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最后把故障点定到了南桥旁边的24M晶振,因为24M晶振也参与开机的过程,换晶振后测量亮机了,但是开机不到5分钟故障现象也重演了,到此就想到了换24M晶振的谐振电容,从旧主板上面拆下,换上再测试两个小时也没有这样的故障,到此故障解决。最后附上亮机图

网友:
通过此案例,我是这样想的:32.768KHZ晶振参与开机,24M晶振参与亮机

网友A:
不应该是25m晶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是25m晶振吗?

确认是24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