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A1278 820-3115 有时不亮机

楼主(2019-09-03):
冷机子放了几个钟可以亮机,亮机两次就不好使了,跑马不显示,LPC有波,内存复位已经有了,板子成色挺好的,求大神给些不显示的修机思路

网友A:
  怼CPU啊    LPC都有波。

网友:
刷几个bios试试

网友B:
CPU坏得多啊 换成功率也不高

网友C:
这种不要去干CPU,个人觉得还是查不开机的时候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怼CPU啊    LPC都有波。

不稳定感觉不大像U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不要去干CPU,个人觉得还是查不开机的时候的信号

这种电流已经跑起来了,查不开机的哪些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坏得多啊 换成功率也不高

这种应该不是U,但是这个cpu容易换

网友:
bios第一时间就排除 了的,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热机不显时有报警吗或者电流多少? CPU型号多少?

网友:
显卡门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