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15lsk CPU供电烧毁维修

楼主(2019-09-03):
插电保护小短路,凭经验是公共点短路。或者是公共点到CPU短路。迅速拆机。发现CPU供电烧毁。

上管烧糊2个电容烧糊。
换上下管和芯片后亮机

网友:
换u好麻烦啊啊

网友A:
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楼主不仅技术好,这表达能力也好,论坛少有的好贴

网友:
烧成这样居然没有烧CPU

网友:
U没有坏,很多时候U都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楼主不仅技术好,这表达能力也好,论坛少有的好贴

具体维修过程都没写  你这个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楼主不仅技术好,这表达能力也好,论坛少有的好贴

一次警告,下次封号

网友:
踩到狗屎了,这样都不坏u

网友:
一般看到CPU供电烧坏了,心里就会咯登一下。。。。。。

网友:
万幸哦,CPU竟然没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维修过程都没写  你这个回复…………

写的过于直爽

网友:
烧和电容,

网友C:
上管坏了下管好的一般会烧U吧   下管和上管同时击穿应该不会烧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管坏了下管好的一般会烧U吧   下管和上管同时击穿应该不会烧U吧

只是怕不稳定就都换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不烧U算运气好了,恭喜楼主又挣一笔

网友:
别吹了 上下管要是坏 cpu能好?

网友:
CPU没坏?运气就很好了

网友:
这个帖子写的非常的简单扼要

网友:
没坏CPU走运了。

网友:
不错 CPU没挂 幸运 哈哈 这个 难度相对来说简单些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烧成这样u没烧

网友:
现在联想的这批机器特别容易大短

网友:
我还以为烧CPU了

网友:
供电烧了。。。CPU还好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