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大佬帮忙秒一下,谢谢

楼主(2019-09-03):
芯片 TNY179PN      300V  稳定在320V      30V供电在十几伏到二十几伏之间跳变    求大佬帮忙秒一下

初始故障 炸芯片烧保险    换了芯片   持续供电电路电阻

求大佬帮忙秒一下

网友:
哪有那么多捷径

网友:
PI在很多仪表里面用的多 因为设计简单

网友A:
电压跳 你看下启动电压跳不跳。  无非就是 光耦啊  431  电容 稳压管

网友B:
把光耦,431这些反馈的东西全都换掉看看

网友C:
光耦你先测下,反馈电阻都要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跳 你看下启动电压跳不跳。  无非就是 光耦啊  431  电容 稳压管

启动电阻 问题   色环电阻标示好像有误     100K  标的10欧   换错电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光耦,431这些反馈的东西全都换掉看看

已修好 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光耦你先测下,反馈电阻都要查

光耦  431  量了没坏  但是替换过了     是电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光耦,431这些反馈的东西全都换掉看看

300伏直接到芯片居然没烧芯片   牛逼啊

网友D:
你还年轻   对大师一无所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光耦  431  量了没坏  但是替换过了     是电阻问题

细心就有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还年轻   对大师一无所知

阿弥陀佛

网友E:
100K不是起动电阻,而是削尖峰电阻,配合旁边电容一块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0K不是起动电阻,而是削尖峰电阻,配合旁边电容一块作

哈哈,给楼主留点面子 他要学的太多

网友F:
R4 R5 电阻问题    你的电压不只30v 的会跳变  12v 6.5v 都会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0K不是起动电阻,而是削尖峰电阻,配合旁边电容一块作

这个我确实不会,不用留面子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F:
R4 R5 电阻问题    你的电压不只30v 的会跳变  12v 6.5v 都会跳变

是啊   大神      会跳变       没理解换错为什么不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0K不是起动电阻,而是削尖峰电阻,配合旁边电容一块作

重新看了一遍图纸   R1确实是尖峰吸收电路电阻               这个电阻一般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   大神      会跳变       没理解换错为什么不烧芯片

那两个分压电阻,反馈电压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   大神      会跳变       没理解换错为什么不烧芯片

重点查下tl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