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09-03):
板号:LA-6881P 偶尔可以开机,不开机时有待机3V  5V,EC的供电,复位,LID ACIN都正常,RSMRST没有电压,南桥晶振起振正常,桥加焊过,不知是哪的问题,EC?还是南桥?

网友:
我觉得南桥的问题大呀

网友A:
EC 条件没有满足 , 你干桥干嘛呢

网友B:
查下南桥的供电看看

网友:
应该查桥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 条件没有满足 , 你干桥干嘛呢

还需要查EC的哪个信号?还是EC供电,复位,LED ACIN和桥的VCCSUS3_3满足后自动发出RSMRST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南桥的供电看看

晶振起振、VCCSUS3_3电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