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13 9343 待机0.15微短路 版号LA-B441P

楼主(2019-09-03):
     一台DELL XPS13 9343,插电待机电流0.15A,拆主板下来摸到待机芯片PU300发烫

测量3V 5V电感未有短路,5V线性正常,3脚3V线性只有1.3V,按图纸查+3VLP有去到RTC三极管D122,测量D122的第3脚+RTCVCC对地短路。

查图纸,+RTCVCC去了南桥,心想难道是板载U坏了?接下去拆掉D122,短路脚接条烧机线用1至3V烧,情况还好,摸CPU是凉的,CPU旁边一个小电容烫手,把小电容拆掉,焊回D122,接电3 v5v出来了,按开关重启三次之后开机显示了,主板到此修复完成。

网友:
这是我们搞维修的最理想的局面了,恭喜楼主

网友:
我现在有一台就是电跳一点点

网友:
我想有可能也是后级有电容短路了呀

网友:
这是一只脚已经踏进死亡之路了啊

网友:
运气好,CPU没有报废 ,报废就没有搞头了

网友:
板载u的板子最怕u烧了,还好u没烧

网友:
前两天修个acer的就是板载U死了,报不上价,放弃了

网友:
细心的话,看那贴纸就能找到问题。

网友:
维修要善于观察,不能放过一张塑料贴,手一撕开,立马找到问题。

网友:
内容详细,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最怕烧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