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号6-71-W65R0-D02

楼主(2019-09-03):
版号6-71-W65R0-D02 机械师M700S  客户拿来黑屏不显示,说在用的途中黑屏,然后就不行了。刷了几个BIOS都不行,断开独显显卡供电电感也不行,已经跑码了。风扇散热口也堵死了。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显卡还是CPU啊?

网友:
首先这种维修成本都很高的,你的报价至少要把CPU和显卡都报上去!客户能否接受,先U后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