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故障未识别的网络

楼主(2019-09-03):
请问一下电脑连不上网络,显示未识别的网络,网卡灯不亮,有本地连接,系统是win7 64位,换了好几个系统问题都一样,主板是杂牌am3的,网卡是集成网卡,请问一下是网卡坏了吗?

网友A:
1.检查网线是否正常
2.检查驱动是否正常
3.网络是否要设置固定ip及dns
4.买个usb网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检查网线是否正常
2.检查驱动是否正常
3.网络是否要设置固定ip及dns

正解

网友:
网卡坏掉了  加个PCI的不就行了

网友B:
这两天遇到多个进系统WIFI正常
刚做的系统就是搜不到客户家WIFI其他家的能搜到
机器太老怕做系统慢·直接让客户换USB的无线网卡100快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天遇到多个进系统WIFI正常
刚做的系统就是搜不到客户家WIFI其他家的能搜到
机器太老怕做系统慢·直 ...

有时候是这样的,客户家里wifi通道太高。我遇到过一个通道13改1立马可以收到的  驱动也很关键:kaixin:

网友:
你先看看WiFi能不能正常使用。如果不能那就是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