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开机就会弹出关机界面,开机键

楼主(2019-09-03):
6s开机就会弹出关机界面,开机键不接也是这样,有谁能指导下下吗?

网友:
换按键试了没

网友:
都没插按键,单板开机也这样

网友:
加电自动开机不

网友:
不自动开机

网友:
换开机排线底座看看

网友:
很明显单板开机

网友:
开关那进水了吧,也许

网友:
看一下开机键相连的滤波电容,防静电二极管

网友:
仔细检查进水的地方

网友:
开关电压看看

网友A:
把 背面二极管  拆了看看

网友:
这里有图纸……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1个月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887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 背面二极管  拆了看看

二极管全拆了,好了不到一个小时,还是这样,明天拆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测量开机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全拆了,好了不到一个小时,还是这样,明天拆滤波电容看看

测开机座阻值

网友:
量一下开机脚组织

网友:
正常的,比较郁闷,先放着没搞了

网友:
电容电阻检测了?

网友:
先排查座子(开机接口尾插接口)再排查外配、再到主板.简洁快捷

网友:
单板开机都这样,外配排除,座子也拆了,因为音量和静音键全部断线,我怀疑是不是板层断线引起的,真想直接把那块折断,来验证自己的判断

网友:
检查了,我准备一条线上都换了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到一台,扩容之后不定时跳关机键。排线座,二极管都换了,到最后也没查到问题出在哪

网友:
我的也是动硬盘后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