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 供电短路不开机中层掉点无触摸维修

楼主(2019-09-03):
故障机型:iPhone X

故障现象:重摔主板轻微变形不开机,接电大短路

故障分析:因为主板有变形的情况分层下来肯定会掉点,要先把短路的故障修好,然后在修下一个故障。

维修过程:将主板上下层分下来,果然CPU那一面掉点了,经过测量确定是主供电短路,使用烧机电池找到短路的电容。

拆掉短路后上测试架可以正常开机,但是没有触摸因为中层掉的点就是触摸信号的,把掉的点飞线补好。

维修结果:补完点后,将主板上下层贴合回去,触摸恢复正常,测试功能无异常,维修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