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97M PRO4不显

楼主(2019-09-03):
ASROCK_H97M PRO4_R1.01,贴纸下面是真正的型号是H97 PR03。故障风扇一转一停。测量ME供电1.05V 没有,更换解决RT8065.

网友:
好像是通病。我看好多换了就好。

网友:
RT8065这个芯片已经换过好多了,即使是有电压波形不对也会造成掉电和不跑码的故障

网友:
RT8065的过错吗,还是回路设计容易导致8065损坏,看到许多的RT8065都是黑手元件,这么说来RT8065是最失败的产品了

网友:
估计是被打死了,ESD  or  EOS

网友:
华擎也学华硕用这个芯片做me1.05v的供电芯片

网友:
RT8065是通病了换过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