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S4000U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9-09-03):
RT8249腐蚀,换新的,SRTC_RST的电阻R2421     20K  , INTRUDER  R2559  1M 腐蚀,换掉,亮机,可惜键盘坏了

网友:
看的出楼主ASUS点位图齐全,焊接手法也熟。捡钱的节奏。

网友:
楼主把BIOS保存下来

网友:
可能是代用的吧,正面插,只用几个键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华硕笔记本 台式机 一体机全系列主板原厂BIOS可找我。

华硕售后的吗

网友:
我的也是要反着插  买的原装带壳的顺着插有好多键不能用  单独键盘只有几个可以  反着插全部都行  什么情况啊  有没有大神来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