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无CPU电压维修+图纸

楼主(2019-09-03):
主板是:技嘉GA-H61M-DS2    rev:4.0

现象:   上电CPU风扇转几秒就停,然后又转几秒 ,一直重复

思路:H61的主板最典型的现象就是上述情况,风扇转了又停,一直重复, 出现这种现象,一般常见的可归为以下几类:
                                       1.缺少电压
                                       2.CMOS电池没电
                                       3.检测不到内存,内存不过
                                                                                         4.BIOS问题
                                       5.I/O的12v和5v 分压检测

维修过程:换CMOS电池、CPU、内存后现象依旧,那接下来就是量电压,内存电压1.52v  正常。  桥电压1.02v 正常。 PLL电压1.81v 正常。I/O IT8620E的  124脚电压2.06v  正常。125脚电压2.03v 正常。
CPU_VTT 电压1.05v 正常。CPU的VCCSA 电压0v。应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 。技嘉H61的板子。 没有 vccsa电压就没有CPU_VCORE电压了。 CPU_vtt 、PLL电压都有了,就差VCCSA电压了,大概问题找出来了。就是缺少电压导致风扇转了又停。

先查VCCSA 电压是由Q13场管产生的。而控制Q13的是U1(LM324)。测量Q13的S级0v,往上查,S级经过分压电阻后直接到U1的第8脚。测得第8脚电压为0v,再往上查测U1第10脚VSA_REF电压0v。再往上查R26的一端有2.5v。测量R26正常。没坏。那应该就出在VSA_REF这里了。正常电压应该是0.9v。再查VSA_REF是经过Q6 ,查Q6的G级5v。不对呀,应该低电平才对。再查Q7的2脚1.05v。问题就出现在Q7.换掉Q7后。VCCSA电压出来了,CPU电压也出来了。开机久违的LOGO出来了。到此 此机修复。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我修到过很多了,直接拆三极管就行

网友:
整体维修思路清晰,修的不错。

网友:
思路清晰明确   稳准狠!大神学习咯

网友:
这种换都不换直接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
通病很多年了……

网友:
风扇插座被吹糊了

网友:
大神学习了,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思路清晰,,这个板子毛病挺多的。。

网友:
楼主的技术厉害,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这是经典故障,转一下停又转一下又停又转,这下有救了,

网友:
整体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析,谢谢分享!!!

网友:
这分析的太透彻了   维修师傅们也是越来越厉害了额

网友:
思路清晰明确     学习咯

网友:
台机板修的少,学习了经验,

网友:
H61好久没搞维修了。H61都没修过。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应该是通病,我也遇到好几个了

网友:
台式机,好久没修了 不知怎么下手

网友:
有一块一样的,可惜故障不是这样的。

网友:
分析到位,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2019-11-01):
刚换有一片 看看能修复么 故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