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surface pro 5 1796备份的bios

楼主(2019-09-03):
surface pro 5 1796备份的bios    Surface Pro 1796 bak

网友:
刷机前一定要备份原机BIOS,切记切记!!!!!!!!!!!!!!

网友A:
可以用来解BIOS密码,但一定要记得先备份原机的BIOS,要用原机的ME才不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来解BIOS密码,但一定要记得先备份原机的BIOS,要用原机的ME才不会出问题

感谢备份!

网友:
有遇见开机出田字图标 然后出电池电量图标 然后掉电的么 拆开裸板一样这种故障 BIOS已刷  故障依旧

网友:
5楼的应该是电池电量低,但充不进电的问题,看看充电口是不是进液了

网友:
还有就是电池坏,也会出这种情况

网友(2020-12-03):
有版号吗,这板有几个板号,是不是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