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开机无图像,全屏竖条,高频闪——请大师指点

楼主(2019-09-03):
23寸液晶显示器(屏:LM230WF3-SLF1)按键开机后,背光亮几秒灭,按菜单键,无菜单。逻辑板上的屏供电和VGH、VGL等测量点均无电压。接电脑VGA信号后,背光常亮,突然全屏白竖条,高频闪动。以为是驱动板故障,换了一块万能驱动板,故障一样,只是满屏竖条变成了带彩色的。闪屏状态下,背光能保持。测量逻辑板,屏供电5V正常、VGH:26.3v;VGL:-0.25V(查资料,正常应为-5.3~-6.3);VDD:11.7V(正常是15v);VDA:1.7V(正常是3.3V),然后电源芯片SW-4041发烫厉害。

请教大神们,下一步咋查?是什么故障,请指点,谢谢!

网友:
是不是液晶屏完了?

网友A:
LG屏是内置Y坏..也有可能边板坏

网友:
报废了 喔

网友:
谢谢大鸟指点,那么是屏本身问题吗?还是逻辑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G屏是内置Y坏..也有可能边板坏

谢谢。会不会逻辑板电路故障?不一定是屏本身问题吧?

网友B:
根据故障表现,怀疑逻辑板短路。拔掉屏线观察,屏线右侧5V供电(红线)3根。故另外接5V电源,先接1脚红线,发现3个测试点(VGL、VDD、vcc)电压恢复正常了,但vGH电压落下来,变成13.8V。再接上2脚供电,变成VGH的28V有了,其他的电压有降下来了。看来逻辑板的DC-DC电路应该不会有问题,那么,是什么引起的呢?此时,灵光一现,莫非接口处有短路?细细观察,却没有新发现。
顺手拿了张纸条垫在逻辑板底,查上屏线,再测——竟然正常了?一阵欣喜,开机,哇塞,出图像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故障表现,怀疑逻辑板短路。拔掉屏线观察,屏线右侧5V供电(红线)3根。故另外接5V电源,先接1脚红线, ...

SM4041芯片也不烫手了

网友C:
板的绝缘层不良和屏金属壳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的绝缘层不良和屏金属壳短路了

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
怪了,刚修好,又出现新问题,看来不行了。显示器左边忽明忽暗,色彩随之变化,虽然轻微,但反映在清晰度上,就变成一会清晰一会模糊 ,啥问题?请大神指点。

网友:
都是大神这里面   学习啦

网友:
看这样的配件好像是hkc的显示器就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