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 板号:DAZQSAMB6E0 REV:E 灰屏 怎么修?

楼主(2019-09-03):
ACER E1-471G 板号:DAZQSAMB6E0 REV:E  开机出现灰屏 拨了内屏 外接无显示,把独立显卡的供电电感撬开,依然是灰屏灯管开启信号是有3.3V的灯条是亮的,测屏电压LCDVCC已经有3.3V ,屏幕换过,依旧! CPU换过,依旧,是不是南桥坏了?这个I5-2450的CPU。接下来该测试哪里呢?

网友:
打算换slj8c

网友A:
查屏信号是不是来自于HPC。如果是就换个HM65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屏信号是不是来自于HPC。如果是就换个HM65吧

换了,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