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A5 解锁 EasyJtag

楼主(2019-09-03):
大家好,我是红锅,没有打错,平地锅的锅。话说我的编成器一直吃灰在,今天终于接到一台OPPO A5解锁的。开搞
因为A5 是EMMC所以只用找到飞线就行了。那么我们开始吧
拆下手机,拆下主板,这个是低配版。
看看飞线图

我们可以看到飞线图里面显示五个飞线信号点,实际上的话,不用飞1.8和2.8这两个供电,我们直接飞CLK,CMD,DATO和接地GND点就行了,
飞的线不要太长,特别是接地线。接好之后,把主板放入中框,扣上尾插排线,然后尾插插充电器供电。测试版插在编成器上,打开EasyJTAG Tool
然后我们点击右边界面,点击EMMC,然后再点击检测,左边界面显示链接成功。

然后我们再点击右边中高级,里面有一个,reset oppo选项。点击就行了,很快就显示清楚成功了。

接下来,把主板装回手机,开机,手机开机后会进入清楚界面,不用管他,清楚完后会自动开机,进入激活界面,然后自己激活就行了,通过这种方式解锁的机器相册还是在的。

这个算是比较简单的,但是我之前解过一个高配的A5,时间一长就一下就忘记了,今天又跑到群里问了下别人,所以还是发个帖子留存一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不生产技术,我只做技术的搬运工,教程来自微信群ICfriend UFS编程器中国区,大家可以加我微信,一起交流学习,希望大家能搞搞纯粹的技术交流,少点商业气息。这是我的微信18872486814.

网友:
搞搞纯粹的技术交流,少点商业气息。

网友:
我想问只针对oppo解锁吗 三星华为小米魅族 谷歌锁 手机号码锁 屏幕锁 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牛,好牛,我是不会

很简单,你也可以

网友:
高级货啊,可开眼了!!!!!!

网友B:
昨天搞a5高配,死活连不上。直接翘芯片了

网友:
这东西玩得好很厉害的,赞赞赞

网友:
你能pojie这个软件给大家用算你厉害

网友:
屏蔽罩 撕的好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搞a5高配,死活连不上。直接翘芯片了

断开CLK电阻 都是秒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