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21.5显示器不开机

楼主(2019-09-04):
插电源适配器,不加电,指示灯不亮,开关不起作用。拆机,测驱动板5v,3.3v均正常,而1.8v电压只有0.7v。1.8v是由3.3v经过两个小三极管与一只二极管组成的稳压电路转换而来,测量发现二极管正极电压3.2v,负极为0.7v,压降达到了2.5v,而正常一般在0.6v左右,明显偏高。原型号找不到,在通用驱动板上找到一个起相同作用的管子换上,1.8v恢复正常,显示器正常显示,故障排除!

网友:
修好就行

网友:
感谢楼主奉献,修好了好几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