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测量电压、电流、电阻、频率及电子元器件使用方法图解

楼主(2019-09-04):
数字万用表,顾名思义,其工作原理主要以数字电路为基础来检测和分析信号,然后通过模数转换器提供LCD显示出来。

数字万用表虽然是较复杂的电子测量工具,但正确地按说明书去操作、留意常规的注意事项,保持良好的使用环境,那么仪表的使用寿命和准确度会大大提高及稳定。数字万用表采用液晶显示器作为读数装置,具有测量精度高、使用安全可靠的特点。它的型号品种较多,测量非常简便。

数字万用表主要有:直流电压、直流电流、交流电压、交流电流、电阻、电路通断测试、二极管测试等常用测量功能;随着电子科技的发展,万用表又具备了很多应用功能:数据存储、数据传输、示波等:而其中有部分向专业应用领域发展:电力测试的功率计、泄漏电流测试仪、绝缘电阻测试仪,工矿行业使用的红外测温仪,环境测试类的噪音计、风速仪等。下面以优利德公司手持式普通型数字万用表UT58C为例,讲讲万用表的使用知识。UT58C是一款3l/2位数字万用表,但是除了电压、电流、电阻测试功能外,还有电容、频率、二极管、通断蜂鸣、三极管hFE、温度测量,它特有的大屏幕显示和输入提示功能也给使用者带来很多方便。

数字万用表的使用

交、直流电压的测量:

将电源开关置于ON位置,根据需要将量程开关拨至DCV(直流)或ACV(交流)范围内的合适量程,红表笔插人V/Ω孔,黑表笔插入COM孔,然后将两只表笔连接到被测点上,液晶显示器上便直接显示被测点的电压。在测量仪器仪表的文流电压时,应当用黑表笔去接触被测电压的低电位端(如信号发生器的公共接地端或机壳),从而减小测量误差。

注意:如果在不知道被测电压的范围时.建议将档位拔到最高档(1000V),然后根据显示屏读数来转换到较合适的量程,确保测试结果的准确。实际UT58C在使用者选择量程时,显示屏上均会提示你相应需要选择的表笔输入位置(交直流电压、电阻、频率均使用“COM”、“Hz/V/Ω”两个输入端来进行测试。

交流电压V与直流电压V的测试方法相同。

交、直流电流的测量:

将量程开关拨至DCA(直流)或ACA(交流)范围内的合适量程,红表笔插人A孔(≤200mA)或10A孔(>200mA),黑表笔插入COM孔,通过两只表笔将万用表串联在被测电路中。在测觉直流电流时,数字万用表能自动转换或显示极性。

万用表使用完毕,应将红表笔从电流插孔中拔出,再插人电压插孔。

注意:此表200mA以下的电流量程,表内设置有保险装置,所以如果被测电流大于量程范围.可能会导致保险丝熔断。可按说明书提示的方法进行更换。超过200mA的电流测试时,需要将表笔转换到“A”。

电阻、通断蜂鸣测试

UT58C万用表电阻最大能测试到20MΩ,表笔的接法与电压测试的接法一样;普通万用表不支持在线测试,如果测试单个电阻或导体,需要将被测电阻或导体从电路中断开;另外删试时需要使刖者将被测线路或导体的电源切断,不可以带电测试,以确保删试结果的准确和仪表安全,这在仪表的使用注意事项内都有特别说明。

通断蜂鸣测试可以用来检查线路或开关的通断情况,将量程转换开关转换到二极管/峰呜档,两支表笔按电阻的测试方法去检测开关两端.当开关处于开路状态时,蜂鸣不发声,当开关一闭合,开关接通,这时仪表即会发出蜂鸣声,以提示使用者,开关已经接通。注意:通断测试时需要切断被测器件的电源。以免测试结果不准确或损坏仪表保护电路。

频率测试

将量程转换开关转换到Hz2K/20K位置,视测试的频率高低来选择量程。

注意:一般仪表的频率测量功能只适用于测试低压频率(如音频信号),测试输入灵敏度均在mV级电压;如果被测频率信号电压过高,除测试结果不准确以外,还会导致仪表保护电路损坏:说明书中一般均会提示“最大输入灵敏度≤30vrms”,也就是测试的频率信号的电压范围不能超过30V的有效值。

电容、三极管、温度测试

电容,这是电子电路常用的元件,而且很多使用者在测试时需要将被测电容从电路中取下,因这类电容的引脚都很短,一般万用表的输入端就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测试;UT58C的设计就将此问题解决得很好,此表专门设计了一个辅助转接配件(优利德公司的整个UT58系列产品均配置了此附件,使用者可以通过此转接件来测试电容、三极管、温度等)见图5.将仪表量程转换开关转换到您需要的合适量程。按图示捅入转接件,将电容的两只引脚埘应插入扁形插槽内,显示屏就会显示相应的测量结果。

三极管测试

此删试功能可以删量PNP、NPN型三极管的hFE:将三极管的e、b、c引脚相对应的插入测试孔中,仪表即会显示测试结果。

三极管是由两个PN结组成,又分PNP和NPN,如果是NPN三极管,那么P对应的红表笔正极,这种事NPN三极管。

黑笔在中间,红笔测两端,如果都有读数,可以确定三极管是PNP型

红笔在中间,黑笔测两端都有读数,可以确定三极管是NPN型。

测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不需要用表笔,只要插到相应的位置就可以。

温度测试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普通型数字万用表所没的温度测试功能,都是以K型热电偶的温度特性没汁.所测范围人多可以从-40℃~1000℃,但随机配送的K犁热电偶一般都是低温的,温度感应范围在-40qC~250℃左右,所以使朋者如果想测试高温,需要另外选购高温热电偶,以确保测试结果准确性。

电感器、变压器检测方法与经验

1、色码电感器的的检测

将万用表置于R×1挡,红、黑表笔各接色码电感器的任一引出端,此时指针应向右摆动。根据测出的电阻值大小,可具体分下述三种情况进行鉴别:

被测色码电感器电阻值为零,其内部有短路性故障。B口被测色码电感器直流电阻值的大小与绕制电感器线圈所用的漆包线径、绕制圈数有直接关系,只要能测出电阻值,则可认为被测色码电感器是正常的。

2、中周变压器的检测

将万用表拨至R×1挡,按照中周变压器的各绕组引脚排列规律,逐一检查各绕组的通断情况,进而判断其是否正常。

B口检测绝缘性能

将万用表置于R×10k挡,做如下几种状态测试:

(1)初级绕组与次级绕组之间的电阻值;

(2)初级绕组与外壳之间的电阻值。
来源:网络
电工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主页赶快私信小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