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pad 110-15IKB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9-09-04):
型号:联想ideapad 110-15IKB主板版号:LA-D562P  REV:4.0

故障:不亮机
维修:笔记本是同行送过来的,接到机器后上电测试开机不显示,开始拆主板维修,拆出来主板首先测量各大供电,发现内存供电没有,这个主板是板载内存颗粒,不是内存条拔插形式,上电之后发现板载内存颗粒温度不正常,甚至比CPU温度还要高,明显的已经坏了,看了板子上有拔插式内存插槽,接下来开始推算维修方案:第一拆掉板载内存,第二增加一条DDR4拔插式4G内存一条,第三更改BIOS内容屏蔽板载内存,开启拔插式内存插槽。全部改下来之后上电成功亮机。
下面是维修区域和亮机图片,供各大工程师维修作为参考,以免走许多弯路,下面我也会把改好的BIOS资料上传在下面,供各位需要的使用,版号为:LA-D562P  REV:4.0【BIOS资料里面是屏蔽过板载内存的,不是正常机器能够使用的,下载前请务必看好!!】不喜勿喷

联想LA-D562P REV4.0屏蔽板载内存.rar

网友A:
大神教教怎么改呗

网友:
分享经验的人最美,牛逼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一下修改BIOS,可是没有人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教教怎么改呗

上边已经写了,有教程的。第一:把全部板载内存芯片拆掉,第二:刷上屏蔽板载内存的BIOS资料,第三:添加一条DDR4的内存,就可以了。【下载BIOS资料前请对准板号,以免出错】

网友:
分享技术贴 最美技术员

网友: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精品文章

网友B:
板载内存芯片拆线是用风枪直接吹,还是BGA弄

网友:
楼主真好,把BIOS改好了。多谢。。。。。。。。。。。。。。。

网友:
技术和资料,愿意分享,必须要点赞。

网友:
一直听说屏蔽板载内存,没想到这样也可以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值得加分

网友:
以为只能改电路没想到还能改BIOS

网友:
bios还可以这样玩!!!这   也太牛b了吧

网友:
想看的是怎么改写BIOS屏蔽内存

网友:
楼主的技术厉害,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内存颗粒温度那么高,内存供电正常吗,遇到温度高的都是供电过高导致的颗粒坏掉的。

网友C:
现在板载的内存和CPU好多好坑,一坏基本没修的价值,换板子又太贵,换CPU又风险大报不起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板载的内存和CPU好多好坑,一坏基本没修的价值,换板子又太贵,换CPU又风险大报不起价格

对呀,本来维修价值就不高,只是尽力挽救吧

网友:
内存供电上下管坏了吗    以前遇到过华硕进水内存供电烧毁内存的  把内存都拿了 改BIOS好了

网友:
亲自测试OK    大家放心下载  人格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载内存芯片拆线是用风枪直接吹,还是BGA弄

风枪吹的,本来就已经坏了,只要取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教教怎么改呗

上边有过程,仔细看一下

网友(2020-03-06):
露骨,学些中阿,呵呵,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先做记号

网友(2020-06-02):
----------------------------------------------------------------这个板子怎么跟我的310是一个版号

网友D(2021-06-24):
我的电脑就是不能开机了,

网友(2022-07-11):
好多机型 板载内存都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