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品牌不同型号不同版号的主板屏线是否可以通用

楼主(2019-09-04):
    求高人解答确认:华硕N55S(主板版号:N55SF MAIN BOARD REV.2.0)和神舟炫龙A40L(主板版号:DAOTWSMB6E0)这二个笔记本的屏线是不是可以通用?
       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之前收到过一台炫龙A40L半尸体,能开机亮屏能进BIOS但进不了系统(所以确认屏是好的),然后自己拆出单主板来首先刷BIOS,刷完想通电试电流,由于电源接口拆下来麻烦,就找了个接口针脚形状一样的联想本电源接口接上(测了正负极刚好相反,所以可调电源输出线也调整了正负级,联想的金属外露的电源头外壳是正19V了)通电的时候找其他东西一不小心碰到那个电源头,结果和主板上的元件接触了,然后就看到火星飞出。。。关电测了下烧了好几个地方。电感对地为O,已没兴趣再修,就装回壳里,整个当尸体出售,说明了只包屏和壳是好的,其他都是坏的,然后有人买了,结果他收到后把这个A40L的上半身(AB壳加屏幕带屏线)直接接到华硕N55S的主板屏线接口上测试,说点不亮,证明我发给他的屏是坏的,要退货,在我的认知中,接口相同的屏幕大多可以通用,但品牌型号及版号都不同的屏线应该是不能通用的,乱接屏线通电要不就是点不亮,严重的就会把本来是好的屏或主板给烧掉(我是这么肤浅认为的也是这么解释给买家听的)但买家显然很高端牛X,认为我这么不专业会误操作烧坏主板的人怎么可能比他有二十几年专业(我确实看不出来也不知道他是干哪行的高人)经验的人更有发言权,且他坚定地认为他查过定义,30针的接口定义都一样,肯定能通用,他这波猛如虎的操作完美无懈可击,所以确认是我发给他的屏本来就是坏的要退货,我当然也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是他误操作要不就是测不到屏好坏,要不就是已把好屏烧坏了,拒绝退货申请,但一看到申请退货说明里的:“我在这行干了20多年,还没有误操作把主板烧了的。。。。。。",吓得我瑟瑟发抖并怀疑人生,赶紧到论坛发个贴求证下先!也好纠正下自己的错误认知并学习下屏线的正确打开方式!谢谢大家!
附沟通过程:

网友A:
现在卖东西要先录像,你测试好屏幕正常显示的录像,商品打包的录像,交给快递拿走的录像,否则可能会遇到纠纷说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卖东西要先录像,你测试好屏幕正常显示的录像,商品打包的录像,交给快递拿走的录像,否则可能会遇到纠 ...

这个不是重点,因为就算测试好发货别人收到也可能是坏的,比如快递过程中损坏或其他未知因素,坏了很正常,没关系,我现在是只需要证明他用炫龙的屏线带屏接到华硕N55S的主板上测试点不亮屏这个操作是错误的,造成屏点不亮或可能把原来好的屏烧坏就行了,因为他自己承认了是这样测度点不亮就认为屏是坏的,

网友B:
我在咸鱼卖乐29W东西,被坑过一台笔记本,比较纳闷    屏幕被掉包一次。
前几天卖一台坏本子,屏幕没有漏液 外伤,外壳没有明显磕碰,CPU板载i7 7700HQ  主板坏的 烧了个洞,我给买家叮咛的  主板不保证CPU好坏  反正BGA芯片外观完好 无修,电池可以充电 键盘 触摸板无法测试,屏幕30针的 带耳朵 我也没法测,我给她说的 屏幕我盖章   ,他取快递时候要检查外观 有外伤拒收, 如果回家有外伤不退   回去屏幕测不过 屏幕退我,我收到没有外伤 我的印章在退他100,其他配件不退换。  还好很顺利今天确认收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在咸鱼卖乐29W东西,被坑过一台笔记本,比较纳闷    屏幕被掉包一次。
前几天卖一台坏本子,屏幕没有 ...

谢谢,我现在对面的不是调包问题,也很可能屏幕目前仍然是完好的,是认知操作问题,我现在是只需要证明他用炫龙的屏线带屏接到华硕N55S的主板上测试点不亮屏这个操作是错误的,造成屏点不亮或可能把原来好的屏烧坏就行了,因为他自己承认了是这样测度点不亮就认为屏是坏的,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是比较麻烦

网友D:
都做了20多年了,问题这问题?
不同品牌不同型号不同版号的主板屏线是否可以通用---99%不通用.
同品牌不同型号不同板号也基本不通用
同品牌同型号也有些屏线分高分低分 30钱 40针
屏线一般对料号购买,否则有烧屏烧板的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做了20多年了,问题这问题?
不同品牌不同型号不同版号的主板屏线是否可以通用---99%不通用.
同品牌不同 ...

谢谢,不是我做了二十多年,是那位买家自称:做了这行二十几年了经验丰富,把炫龙的屏线直接接到华硕本的主板上测试点不亮屏指责我卖给他的屏是坏的这个做法是正解无误的,得出的结论他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准确无误的,要退货,我也认为不同版号的屏线是不能通用的,但一直没实践确认过这个观点,所以想求证下确认下哪位的观点是对的(如果我是对的,我会坚持观点,如果我是错的,我接受改正并同意退给他就是),

网友E:
不要完全相信那些淘宝卖家的言辞   自己做判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要完全相信那些淘宝卖家的言辞   自己做判断

版主,在这纠纷中,我是卖家角色,现在是买家说他认为用我买给他的炫龙本的屏线加屏幕接在他自己的华硕N55S的主板接口上测试这样操作是正解无误的,由于这样测试屏点不亮,所以说我卖给他的屏幕本来就是坏的,要退货,而我想求证下他这样测试会不会把我卖给他的屏幕烧坏或根本就不能这样测试。。。。。。

网友:
我x还有这样的操作?用你的炫龙的上半身加屏线,直接用到华硕的主板上测试?这肯定不行了,不同型号的排线99%不通用的。搞不好连你卖的屏和买家的华硕主板都弄坏了呢。

网友:
还有的屏要刷码片

网友F:
估计 你的显示屏 被他掉包了。。你退货也没法 证明那张显示屏是你的。。笔记本的排线 基本都不会通用,要不就烧主板,要不就烧屏幕。。。这个是常识。。。。   你在淘宝 卖废品 要不就 写清楚 废旧电脑 不保好坏 不退不换 ,免得扯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现在对面的不是调包问题,也很可能屏幕目前仍然是完好的,是认知操作问题,我现在是只需要证明他 ...

你可以搜两款主板的图纸 对应屏线接口,因为屏幕你不知道具体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 你的显示屏 被他掉包了。。你退货也没法 证明那张显示屏是你的。。笔记本的排线 基本都不会通用,要不 ...

谢谢,什么道理都给他说了,可他非坚持要退,叫他申请仲裁他又不操作,就是申请退,我拒绝,他又申请,我又拒绝,又申请。。。没办法,只能拒绝,等他申请客服介入处理吧,价值不高,无所谓了,如果真的判可以退,也只能授受,当交学费了吧

网友:
笔记本的排线 基本都不会通用

网友G:
楼主,你发货没有测试自己屏好坏,因为你操作不当主板坏了,一般插上电源,19V也给屏的背光供电了,所以有可能你的屏背光也被烧了。应该用通用驱动板先点屏,录像或拍照保留证据。
买家的操作不对,上面很多朋友都说了,基本不通用。补充点:现在30针EDP的接口,有分双通道和4通道的,而且通用版也不是万能的,要刷跟屏参数一致的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发货没有测试自己屏好坏,因为你操作不当主板坏了,一般插上电源,19V也给屏的背光供电了,所以有 ...

谢谢,请你看完整描述,我是在能开机亮屏的情况下,单拆出主板来操作,把主板烧了,过程中没有接触过屏幕,如果我是装回壳里测试时烧的主板(事实上如果装回原壳里测试就不会烧主板了,主要原因就是不想装回原壳里接屏测试,所以使用了非原装的联想电源接头,)确定主板坏了后装回壳里,没有通过电,所以屏幕我认为是完好的,不存在我误操作把屏烧坏的可能,而买家是直接把我这机的上半身带屏线,直接接到他自己的华硕主板上的屏线接口上测试说点不亮,如果屏烧了的话,只可能是他错误的测试方法把屏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请你看完整描述,我是在能开机亮屏的情况下,单拆出主板来操作,把主板烧了,过程中没有接触过屏幕 ...

我没看仔细,判断错误,非常抱歉。

网友:
屏线定义不同,不一定通用,要看定义,不能只看针数,不同定义会烧主板或屏

网友:
一般屏只要接口相同,比如同为30针或40针,那它们的屏接口应该是相同的。关键是到主板接口就不一定相同了。如果机器主板好,屏线也是原来的,只换针脚相同的屏,大多没有问题,可以通用。否则就难说了。所以,你屏线一并给他了吗?他也按你给的屏线核对过了主板插座了吗?

网友:
别扯了,看电路图对比就知道了,如果修过几年机器的人就更懂这道理了,主板屏接口有EDP LVDS等之分还有带像头啊什么的,好多不通用的。

网友:
楼主应该测试一下,并且录像,凭推理,即便是你的是好屏,你觉得委屈,不是也说不清吗,吃一堑长一智吧,我们都相信你的屏是好的,但是有纠纷要证明你屏的是好的,证据呢。另外收货方那边的证据也不充分,估计各担一半责任。

网友:
换屏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一定要注意,不要 有侥幸心理

网友:
淘宝客服介入   把聊天截图发出来

网友:
好好看看线序         线序不一样 坚决不能用哦

网友:
用了  烧屏

网友:
看屏供电脚在左边 右边

网友(2019-11-27):
最后结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在这纠纷中,我是卖家角色,现在是买家说他认为用我买给他的炫龙本的屏线加屏幕接在他自己的华硕N55S的主板接口上测试这样操作是正解无误的,由于这样测试屏点不亮,所以说我卖给他的屏幕本来就是坏的,要退货,而我想求证下他这样测试会不会把我卖给他的屏幕烧坏或根本就不能这样测试。。。。。。

最后怎么样了

网友:
这是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