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 后摄像座子掉点故障维修

楼主(2019-09-04):
  【故障机型】:iPhone X

  【故障现象】:后摄像头座子掉点

  同行拆后摄像头座子掉点,没处理好。

【故障分析】:
  显微镜下观察,看到焊盘有些都是还没化就拆下的,不懂是不是拆掉点,还是摔坏的,板子有点变形。

【维修过程】:
  打开鑫智造图纸查询,先把J3900后摄像头座子焊盘处理过一遍,拖平上锡,然后再飞线。

  飞好线,再挨个绕起来

  然后再涂绿油固化。

  然后给飞的线上点锡球,再把座子焊上。焊上之后,把没接触好的引脚补锡加焊牢固。

【维修结果】:
  装机测试,后摄像头恢复正常,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A:
反正我是不会这个的!!

网友B:
这样飞,还是要比较舍得绿油才好~~~稳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飞,还是要比较舍得绿油才好~~~稳固

挑点绿油,洗板水里面划一下,这样搞出来很薄,不用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挑点绿油,洗板水里面划一下,这样搞出来很薄,不用谢

呦?还有这招?可以喔,这个经验很流弊啊,下次我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呦?还有这招?可以喔,这个经验很流弊啊,下次我试一下

说白了稀释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飞,还是要比较舍得绿油才好~~~稳固

牛逼哦,还可以这样,下次试哈

网友: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精品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是不会这个的!!

我会也看不见

网友:
飞这么多线。确定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