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自己用的苹果6S触摸偶尔不灵

楼主(2019-09-04):
自己用的苹果6S触摸偶尔不灵,换过原装触摸了,还是偶尔不灵,难道主板坏了?

网友:
拆开来看看啊·测量下

网友A:
大黑触摸问题,加焊搞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黑触摸问题,加焊搞下就可以了

6s触摸在屏幕上啊

网友:
6S触摸在屏上,不懂别乱回答!误导人

网友:
换个屏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