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n480触发不显

楼主(2019-09-04):
首次发维修贴,其实也不算维修

同事的电脑。经常不开机。到手首先来站上搜通病啊。发现有个大大说这个机器显示器是直接挂到独显上的,没法改集显。
机器的情况是大小写灯能亮,显卡和内存电压正常。
第一反应是显卡虚焊。因为是ati的显卡,而且不是硅脂是导热垫。整得显卡散热跟南北桥一样。
从易到难。虽说感觉是显卡虚焊了,但是本着能练手就练手的敬业精神,先刷个BIOS。

第一板斧  刷BIOS
从站上找了个bios下载。然后在简易转接板上刷点焊油,然后把芯片周围抹点焊油,从主板上吹下来,赶热乎吹到转接板上。
编程器连电脑,读取,保存,打开下载的,自动写入。
把芯片从转接板上吹下,顺手吹到主板上。
开机,果然还是老样子。

二板斧 干EC
话说这现象跟ec没啥关系吧

三板斧  干南桥
额,更没关系。。。。

三板斧用完了,还是跟着感觉走吧,加焊显卡。在显卡一边抹点焊油,用风枪快速转圈吹显卡,然后让主板稍微倾斜一点,直到另一边有焊油冒出来。
放平主板,慢慢转圈吹显卡。大概三十秒左右。可以看到焊油沸腾了。然后静置二三分钟,手摸不感觉烫了,加电,秒亮。

上散热器的时候发现显卡端的固定铜柱松了一个
直接上焊油,上锡丝干一小坨。

最后,请忽略渣渣焊工
谢谢阅读

网友A:
触发不显干EC这步可以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发不显干EC这步可以省了

省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