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电池接口卡不死怎么办?

楼主(2019-09-04):
联想这个电池接口就这样插拔式的吗?插进去弹出来是不是接口坏了?

网友A:
针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针完了吧

针没问题、插紧点可以开机正常使用,过几天慢慢弹出来了就会突然断电!

网友:
非常感谢.搂住无私奉献

网友B:
这个好容易嘛。打点胶……一次性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容易嘛。打点胶……一次性搞定……

固定了以后怎么拔下来?用502啊

网友:
用热熔胶固定,以后要取出来用风枪加热一下就可以拔出来了!

网友:
要是插不到底 看看是不是里面有针变形了

网友:
7楼说得对,万能的胶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问啊

网友:
直接粘上去

网友:
胶棒一抹不就好了

网友:
用胶点住吧

网友:
这是换的电池 线不够长!

网友:
你看看接口里面是不是有异物,

网友C:
估计里面有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里面有什么东西

没啥东西,这接口没设计成按进去卡住的那种

网友:
用点热胶给它固定住 。。。。。。。。。。。。。。